[求助] 请教innovus中view设置问题

楼主(2018-09-11):
开始做floorplan时viewdefinition.tcl中设置了8个view(可能我设置的有点多),其中两个关于setup的,6个关于hold的,请问
1、怎样查看pr各阶段中的active views?
2、在pr各阶段优化中工具是针对哪个view去优化的?
3、据了解ccopt时只会对第一个view去长tree并且做balance,那工具对其他view怎样处理呢?第一个view在哪个文件或用哪个命令去定义?怎样查看?
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明白的人给个回复呗,谢啦!!

网友A:
1.pr各个阶段的active view就是你set_analysis_view里面设置的view(你可能create了多个view),每个阶段你也可以通过update_analysis_view来改变active view;
2.同样的,pr工具(Innovus)在做opt(时序优化)的时候会对你set的analysis view逐个进行优化;
3.ccopt的时候,默认是按第一个view去做tree,第一个view默认是你set_analysis_view里的第一个view,看就看你的viewDefination.tcl;当然你也可以根据需要区更改默认的view,<CMD>set_default_view来更换你已选的view中的一个作为默认的view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不是完全明白,ccopt时候,工具只会对viewDefinition.tcl中set_analysis_view语句后面的第一个view进行长tree和balance,后面其他的view并不会长tree更不会balance是吧?既然不长tree也不balance,就不会按照您上面说的按照view的顺序逐个去优化了吧?它只能优化第一个view了?(因为使用ccopt_design这条命令,长tree和opt是合在一起运行的)是这样理解吗?还请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这里就涉及到你是用full flow(ccopt_design)还是单纯的cts flow了:
1. cts flow:
   ccopt_design -cts 是进行长tree并balance,以第一个view为准去做,
然后在optDesign -postCTS,会逐个考虑其他的view;
2. full flow:
   ccopt_design 是进行长tree,并不完全去做平tree,同样以第一个view为主,紧接着就行opt的动作,后面的view也会进行优化时序。
具体的细节可以跑版case,仔细看log,二者的差异立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用的是full flow去跑的流程,我看到log里面对非第一个view进行了优化,问题是:(假设用full flow去做的话)

1、也就是说无论第一个view是哪个,工具都会去优化所有的view?
2、假如以view1去长tree然后去优化view1,如果还有view2,则不以view2去长tree,但是会去优化view2,那这两个view优化的结果有什么不同?
3、一般的流程以full flow去做比较好还是使用cts flow比较好?

网友A:
1.design中设了多个view,理应优化所有的view,而工具也是这么做的;
2.以view1去长tree,所以view1对tree的结果比较重要;剩下的view都会优化,区别嘛,view1优化过后,view2有的path就不一定需要优化了,就看view1是不是最差的,能否cover住其他的view,如果cover不住,后面其他的view还有violation当然需要继续优化;
3.那个flow更好,这个取决于具体的case,大概有几点差异:
  a.较大的design,full flow比之cts flow的runtime稍有增加;
  b.有的特殊design对于skew和clock latency有要求,所以full flow的结果不一定比cts的更接近要求;
  c.full flow有个优点就是可以直接开usefulskew,timing可以收敛的更好一些.
还是那句话,case by case,各有优缺点。从工具的角度来讲,更推荐ccopt_design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基本了解了,谢谢啦,能否留个邮箱?

网友:
把重要的view的放第一个

网友(2021-12-20):
引用 网友A:
这里就涉及到你是用full flow(ccopt_design)还是单纯的cts flow了:
1. cts flow:
   ccopt_design -cts ...

**WARN: analysis view my_analysis_view_hold not found, use default_view_setup
**WARN: analysis view my_analysis_view_hold2 not found, use default_view_setup
**WARN: analysis view my_analysis_view_setup not found, use default_view_setup
**WARN: analysis view my_analysis_view_setup2 not found, use default_view_setup
**WARN: analysis view my_analysis_view_hold not found, use default_view_setup
**WARN: analysis view my_analysis_view_hold2 not found, use default_view_setup
**WARN: analysis view my_analysis_view_setup not found, use default_view_setup
**WARN: analysis view my_analysis_view_setup2 not found, use default_view_setup
**WARN: analysis view my_analysis_view_hold not found, use default_view_setup
**WARN: analysis view my_analysis_view_hold2 not found, use default_view_setup
**WARN: analysis view my_analysis_view_setup not found, use default_view_setup
**WARN: analysis view my_analysis_view_setup2 not found, use default_view_setup
**WARN: analysis view my_analysis_view_hold not found, use default_view_setup
**WARN: analysis view my_analysis_view_hold2 not found, use default_view_setup
**WARN: analysis view my_analysis_view_setup not found, use default_view_setup
**WARN: analysis view my_analysis_view_setup2 not found, use default_view_setup

为啥我postroute的时候,会出这些 warning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design中设了多个view,理应优化所有的view,而工具也是这么做的;
2.以view1去长tree,所以view1对tree ...

受教 受教

网友(2022-08-17):
引用 网友A:
1.pr各个阶段的active view就是你set_analysis_view里面设置的view(你可能create了多个view),每个阶段你 ...

明白了 受教

网友B(2023-08-28):
引用 网友A:
1.pr各个阶段的active view就是你set_analysis_view里面设置的view(你可能create了多个view),每个阶段你 ...

老哥,请问如果我设置了两个default view,一个setup的view,一个hold的view,那cts长tree的时候用的是哪个view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pr各个阶段的active view就是你set_analysis_view里面设置的view(你可能create了多个view),每个阶段你 ...

另外 哪里能看到当前使用的view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哥,请问如果我设置了两个default view,一个setup的view,一个hold的view,那cts长tree的时候用的是哪 ...

以第一个setup view 为优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第一个setup view 为优先

感谢老哥

网友(2024-01-11):
cts我的做法是设置primary delay corner然后ccopt_design,这里用最差的setup corner,set_ccopt_property primary_delay_corner delay_ssg_Cworst_T_m40
至于要不要挂hold view,我有发现如果不加hold view,hold TNS会比加上hold view CTS大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