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_ultra改了pin脚名,formality通不过

楼主(2018-09-11):
我用dc综合并无问题,后改用dc_ultra,结果生成的netlist出现问题。
1,scan_mode我接到memory的bypass模块,RTL例化代码为

  1. .Test_mode_0 (scan_mode),

    然而综合后的结果变成了

  1. .Test_mode (scan_mode),

    把后缀  _0  搞掉了
2,另一个memory综合后例化变成

  1. .Test_mode_0 (n53),

    而net n53则是一个TIEL的低电平。

所有的memory 接口例化部分基本都是一样的,scan_mode通过pin脚Test_mode_0来控制memory在scan模式下启用bypass。
其他的memory都正常,只有这两个出现了两种不同问题。

实在不知何解,请各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