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从服务器上导入GDS数据,部分层次丢失。

楼主(2018-09-11):
从服务器上导入GDS数据,丢失某一层次是什么原因,我又换了台电脑试了下,还是会丢失某一层。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TF的原因,我只是猜测喔

网友:
会不会是用了 streamout map file, map file 里少了这层?

网友:
layermap有问题吧

网友:
跟tf没关系,猜测是你导gds的时候,用到了map文件,而map文件少了一层

网友(2018-10-30):
估计是map文件少了一层

网友:
是layer map文件少了一层,导入完成后请查看streamIn.log,里面有summary

网友:
先把MAP文件做好  然后只用MAP往里导  这样就不会少层次的

网友:
楼主也不说说问题解决了没有,是不是map的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