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t 中层次方向设置

楼主(2018-09-11):
各位大侠,前端在做DCT 的时候,log report 处route layer 没有设置direction 。

楼主:
求助如何让DCT 认出route layer 的direction
在lef 中是有设置的,但是mw tf 里面没有明显的设置,一般理解PR tool可以认出这个,但是dct就不认,有error导致流程进行不下去。
麻烦大侠们指点!

网友:
需要使用command来设置,方向保持和APR工具设置的routing方向一致,示例如下:
set_preferred_routing_direction -layers { M1 M3 M5 M7 M9 M11} -direction vertical
set_preferred_routing_direction -layers { M2 M4 M6 M8 M10 AP}  -direction horizonta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另外还想请教!   在icc脚本里面 实用hvt rvt 以及lvt的情况下,去设置MCMM脚本,例如:

set SDC1 “./netlist/file1.sdc"
set OPCOND_1_LIB "rvt_ccs"
set OPCOND_1   "ss_1p08v_125c"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analysis_type on_chip_variation \
       -max_library $OPCOND_1_LIB -max $OPCOND_1

请问在相同的OPCOND 前提下,如何加入hvt 以及lvt lib 信息?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给力给力!!!

网友:
回复 网友B:

   icc我有好久都没有用过了,记不太清楚了。 下面的解答不一定准确,需要你自己去测试。 on ship variation下 -max和-min指定的是operating condition,这个在std cell库对应的lib里可以查,而不是具体的library。具体的library需要设置到target library里。bc wc应该是指定具体的library。

网友:
你把operating condition的PVT和cell的vt混为一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