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非阻塞赋值加延迟

楼主(2018-09-11):
关于非阻塞赋值加延迟这个有点不理解,为了仿真需要所以加这个参数吗?例如:dout <= #`DLY din;(always块内)。这是仿真需要吗?我也有看到资料说不能将DLY宏定义为0,这又是为何呢?求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下。刚刚GET了VIVADO ECO这个新技能,有机会再熟悉下。

网友:
加非0延时,确实是仿真需要,尽可能模拟实际电路的效果,是有线路延时等情况的。而0延时,不同于非0延时,加了0延时的进程,会等到其他同时刻进程都结束才执行,有可能会产生不期望的结果,所以不建议加0延时。具体原理,可以去学习一下时钟边沿delta时刻内的进程执行顺序方面的知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原来还有这么回事,学习学习了,我去找找资料看看。

楼主:
q <= #5 d;和#5 q<= d;有什么区别?论坛里看到一个类似的问题,顺便MARK一下,弄弄清楚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