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中的锁定检测电路

楼主(2018-09-11):
请问有没有大佬设计过PLL中的锁定检测电路,我找到的结构在频率100MHz时的误差会有好几度。有没有什么好的结构可以让它在100M甚至更高的频率下判断准确?谢谢大家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参考时钟和分频时钟互相采样一下,就可以判断锁定与否了

网友:
可以将PFD的up,dn输出进行组合逻辑处理生成一个与相位误差相关的PWM信号,这个问题就转化成检测一个PWM信号的最小脉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