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C file是什么

楼主(2018-09-12):
SDC file里的内容一般会是什么?在哪一步生成?求专家科普,谢谢!

网友:
约束文件撒

网友:
应该是综合时候生成的吧

网友:
SNPS design constrain, 是新思标准的时序约束信息 包括create_clock, generated clock, virtual clock, clock transition, uncertainty, multicycle, I/O delay和 disable timing这类内容; 应该是综合之后会给?

网友:
谁做DC谁给。

网友:
DC综合之后会写出一个sdc

网友(2020-02-27):
SDC是IC设计师自己编写的设计约束文件,给DC综合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