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乘法器方案请教

楼主(2018-09-12):
有个项目需要很多的矩阵运算,单次的运算量需要10 000个乘法器,Xilinx公司的Virtex UtralScale+最高端的有大概有12 000个Dsp slices,符合需求,但是这个芯片价格37万,实在是太贵。请教一下可否用以下两个方法解决:

1. 选用低端一些的FPGA,另外加一块DSP芯片是否可行?这样做法会不会速度变慢?我的理解是:虽然DSP有乘法器,但是他是指令型的,一个乘法指令可能要运行很多个时钟;现在DSP随着技术发展,DSP主频越来越高,能否达到和FPGA速度相当的程度?DSP和FPGA使用同样的主频800MHz,完成一次10 000运算,FPGA要用1~2个周期,而DSP一般用多少个周期呢?

2. 如果不用FPGA的DSP slices,用FPGA的逻辑去做乘法可以吗?这样会有什么问题?

3.还有其他价格和性能折中的方法吗?!

非常感谢!

网友:
如果把公式发到网上,可能会更好点,乘法资源优化可从两方面考虑:1、如果输入数据的速率不高,可以通过复用DSP48完成设计(比如数据率10M,我可以用500M的时钟处理,需要的DSP48E1就可能降低50倍)。2、输入数据位宽较小,比如都是8bit数据,可以考虑用bram查找表替换dsp48E1。

不建议用组合逻辑搭建乘法器,除非乘法运算的一个数据为固定数,可以用加法替换乘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公式如下:
Y1=x1*a1+x2*b1+x3*c1+x4*d1+x5*e1......(共500个)其中a,b,c,d,e...是常数,是提前储存好的;x1,x2,x3,x4,x5....是并行数据。
Y2=x1*a2+x2*b2+x3*c2+x4*d2+x5*e2

Y3=...

。。。
Y24=
x1,x2,x3...的值每次计算是一样的,a,b,c,d,e..的系数是不一样的。Y的计算也是并行的,所以以上共500*24=12000个乘法器。

速度越快越好,使用的时钟周期越少越好

网友:
Y2=x1*a+x2*b+x3*c+x4*d+x5*e......  对应的系数跟Y1是一样的嘛?
Y2对应的数据是不是Y1的下一个周期数据?
并行的数据你是怎么导入到fpga的,数据时钟速率是多少?数据位宽及系数位宽是多少?

网友:
可以加我微信:17324224596

网友:
速度越快越好,这种需求就不明确了,可能需要百万的芯片,也有可能需要1万左右的片子,在性能、需求、成本中权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时钟是800MHz左右,对于Y1~Y24,  系数a,b,c,d,e是变化的,x1,x2,x3...是一样的。已经在原来式子更改过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直接加我微信吧,17324224596

网友:
X1、X2更新频率是多少?

网友:
800M的时钟,fpga在ultrascale+器件上难度非常大,华为无线产品上最高也就614.4M,时序也是有专家优化的,一般的华为工程师干不了,所以建议时钟不要超过500M。

楼主:
回复 网友A:

   x1,x2的速率是50KHz

楼主:
请问,难度大是会遇到什么问题?麻烦详细说一下,我方便查一下资料。

网友:
Y1=x1*a1+x2*b1+x3*c1+x4*d1+x5*e1......   500*50KHz = 2.5Mhz   一个DSP48E1复用500次就可以实现。

24个DSP48E1就可以实现所有计算,随便找个xilinx fpga都可以实现。tel:17324224596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不过50KHz不是用来做这个矩阵运算的,这个矩阵运算完后面还有很多执行端,最好这个矩阵运算是在1~2us以内运算完。我应该明白你的意思了,谢谢您。另外,一个DSP slice就是能运算完乘法的时间就是1个时钟周期吗?比如FPGA的全局时钟是500MHz,那么一个乘法使用的时间就是2ns,对吧?

网友:
忽略处理延迟,采用500m时钟复用500次,正好1us。

网友:
你应该不是做fpga的吧?你发板块发错了,幸亏我无意看到了,否则估计没有啥回复,这个问题应该发发fpga板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一块我也不知道怎么给你提供资料查询,但你随便找一个有fpga工程设计经验交流下就明白了,决定频率的一般是组合逻辑延迟和走线延迟,组合逻辑延迟可以通过代码设计解决,走线延迟可能很难控制了。走线延迟可能很大,这个取决于你的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谢谢,你真是好人

楼主:
忽略处理延迟,采用500m时钟复用500次,正好1us。
引用 网友A:

您好,另外有个问题,Y1=x1*a1+x2*b1+x3*c1+x4*d1+x5*e1......(共500个)
乘法有DSP slice,但是加法怎么用?有那种500个输入的加法器吗?!还是用加法树,两个两个加起来,然后再下一级两个两个加起来,逐级累加,500个相当于要加8~9级才能加完。
谢谢!

网友:
回复 19# happsky 采用DSP48E1中的加法,相邻的乘加采用级联的形式。
第一个乘法的结果PCOUT连接到下一次复用的PCIN,这里控制起来不是很容易,通过原语设计最好。这里需要精通DSP48E1内部结构,我在华为新员工的时候需要两周多才能真正消化。

楼主:
   请问这样延时是多少呢?

网友:
回复 21# happsky 一次DSP48E1乘累加的延迟+(500-1)

网友(2018-11-12):
基本上就只有乘法器复用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