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关于makefile循环的问题

楼主(2018-09-12):
makefile的循环通常是foreach语句,但这里的<text>会以空格分隔。
即:<text0> <text1> <text2> <text3>

由于我的<text>里面是一个命令,我希望他能以回车分隔,以便直接执行
即:
<text0>
<text1>
<text2>
<text3>
百度搜不到 只能求助大家了OZT

网友:
1. 这个问题发错版了;
2. <text>是要针对var执行的命令,而不是命令的输出:
https://github.com/torvalds/linux/blob/master/scripts/Makefile.build:

modorder-cmds =                                                \
              $(foreach m, $(modorder),                        \
                 $(if $(filter %/modules.order, $m),        \
                             cat $m;, echo kernel/$m;))

如果希望foreach的输出使用回车替换空格,那是另一个处理了,比如使用$(patsubst $(foreach))

3. 可以建一个规则来执行命令:

cmds = $(foreach ...)

run: $(cmds)
[TAB]for c in $^; do $c; don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看到你如此专业的回答,我都不好意思再问了。我找到另外一种方法,更加适合我的循环。

上面采用for循环,先把case_list中的case号码给到num变量,在逐次执行make  最终将所有的编译信息输出到log文件中。
再次感谢你的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面的代码加了水印,我重新贴一下
   vcs_all:
@echo We need to execute case : `cat $(case_list)`

for num in `cat $(case_list)` ; do \

make vcs_com_run case_num=$$num; \

done | tee -i vcs_all.log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高兴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