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后的形式化验证

楼主(2018-09-12):
最近做一个adc的项目,dc综合总是有时序违背。老师说没关系,后面的布局布线会自动优化,让我不用管,直接做后面的formality(Verilog代码和门级网表),请问各位大佬这样有意义吗?总觉得dc综合时序违背会影响后面的formality,求指教

网友:
形式验证只保证功能正确,timing的分析是靠STA,形式验证不能完成timing正确性的分析,他只证明了在timing正确的前提下,功能是正确的,所以你这种情况也是有意义的。

楼主:
回复 2# 9441575 关键是现在dc综合过后timing不正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