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提取参数,能否只提取部分电路,而其他保留

楼主(2018-09-12):
1. 项目总电路使用transistor level 提取calibreview仿真成功,发现结果不太好

然后想找找原因在哪里,想提取TOP 互联走线,而具体的模块电路不提取。。

2. 使用Gate level提取方式加 输出calibreview格式,同时使用Xcell定义了不提取的模块电路。

结果发现提出的结果,直接用来仿真的话,内部那些模块电路好像不在netlist 里面,根本仿不出来正常的结果

——求助,有没有办法使用calibre xRC实现,只提取TOP互联走线的寄生参数,而具体模块使用前仿的netlist进行仿真的方法呢?

多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你说的内部那些模块不在netlist里面是什么意思?你可以先看看生成的calibre view 里有没有那些模块。如果是生成calibre view, cell map 里也得把这些模块加进去。另一个方法是不要用calibre view, 用spectre view, 然后直接用pex 产出的网表进行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hi,blazer1111
你说的内部那些模块不在netlist里面——指的就是Calibreview里面没有那些模块

按照你的提示,我在Calibre® Interactive™ and Calibre® RVE™ User's Manual里面
找到了Creating a Gate-Level Calibre View,里面提到了Create the cellmap file

准备试试看,多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good luck!

网友C(2024-03-17):
结果如何,是否解决了?我也遇上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2024-07-15):
引用 网友C:
结果如何,是否解决了?我也遇上同样的问题了

你好,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