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tal dummy

楼主(2018-09-12):
请教各位大侠 ,在APR阶段 加入dummy metal的作用都有哪些

网友:
APR阶段  满足density check吧   还可以减小SI的影响
如果不对请指正 thx

网友:
满足metal的密度要求,工艺光刻对密度有要求,过高和过低都不行

网友:
DRC要求,以及方便工艺刻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