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点亮版图线网问题

楼主(2018-09-12):
有没有大神知道calibre做lvs点亮不同线网时,怎么用不同的颜色显示,以前默认的是可以显示不同颜色的,现在新版的calibre点亮不同线网,就只显示一种颜色了,这样查错误不是太方便看。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设置啊?

网友(2018-10-30):
layout用什么软件,如果virtuso,你看看tools-》display resource manager 或者双击任意layer,出现的display resource editor-》layer那里选all,搜y0-y9 drawing 可以设置不同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