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有关IOpad例化问题

楼主(2018-09-12):
我在rtl级例化IOpad后,放到ICC中create floorplan时,port都在pad外面是怎么回事?求助各位大侠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
port是port,Pad的Pad,你的意思是不是你认为在ICC中port应该自动在Pad上面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可以告诉你不是的,port需要自己摆到Pad对应的pin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