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虚拟机安装 verdi后 没法打开软件

楼主(2018-09-13):
@all 各位大牛
刚在本机上安装了虚拟机,系统 centos 7,安装了VCS2016-06 +Verdi_vL-2016.06-1
环境变量 + 破解以后 dve& 打开正常,但是 verdi一直打不开

提示:
[root@localhost ~]# verdi
bash: verdi: 未找到命令...
[root@localhost ~]# ver
verdi                verify_install       veriuser_to_pli_tab
verify_blkparse      verifytree

看样子环境变量设置正确的呀??请问是哪里原因,请各位大牛指点下。多谢。
附上环境变量

############### TOLLS
export LM_LICENSE_FILE="/mnt/hgfs/linux_program_files/VCS_VERDI/synopsys.dat"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27000@localhost.localdomain
export SYNPS_HOME="/mnt/hgfs/linux_program_files/VCS_VERDI"

##############VCS MX
export VCS_HOME=$SYNPS_HOME/VCS_2016_06
export PATH=$PATHVCS_HOME/gui/dve/bin
export PATH=$PATHVCS_HOME/bin
export PATH=$PATHSYNPS_HOME/SCL11.9/amd64/bin

################# VERDI
export PATH=$PATH:/mnt/hgfs/linux_program_files/VCS_VERDI/verdi/Verdi3_L-2016.06-1/bin
export VERDI_HOME="/mnt/hgfs/linux_program_files/VCS_VERDI/verdi/Verdi3_L-2016.06-1"
export LD_LIBARAY_PATH="VERDI_HOME/share/PLI/VCS/LINUX64"

alias vcs="vcs -full64"
alias dve="dve -full64"
alias verdi="verdi -full64"
alias lmli2="lmgrd -c /mnt/hgfs/linux_program_files/VCS_VERDI/synopsys.dat -l ~/syn_lic.log"

楼主:
我重装了verdi ,低版本2015.09也试过,32bit也试过,都不行

看样子 像是环境的问题,但是我之前也都这样设置的,请问问题出在哪里?多谢

楼主:
which verdi 输入后 找不到verdi。。。
虚拟机和pc有啥区别吗?之前都是这样安装的呀

网友:
环境变量编辑好了不一定生效阿,你重启系统了没,如不想启动也得source下那个环境变量的文件阿
最好就是echo $PATH看下你的软件的bin目录是否已包含
还有就是不依赖环境变量,直接cd到安装目录的bin目录下,直接执行./soft_name

楼主:
虚拟机的问题,是我安装到了一个和windows的共享文件夹,所以一部分安装不完全 所以不能用

网友(2020-04-04):
楼主cp安装包到home目录下就再安装就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