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非阻塞赋值(Non-blocking Assignment)是个伪需求

楼主(2018-09-13):
Verilog的赋值很是复杂,包括:
1. Continuous assignment;
2. Procedural assignment:
  a. Blocking Assignment;
  b. Non-bocking Assignment(NBA);

但其实没有必要,理解起来也可以很简单;
比如Continuous assignment是针对wire而言,wire需要的是driven,而不是assign,驱动(driven)是物里
的概念,而赋值是编程的概念;

这个连续指的不是值的变化,而是assign这个动作。比如assign wireA = wireB,不是这一次把wireB的值赋值给wireA,而是以后wireA的值都跟随wireB的值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可以理解为driven和连接。也因此continous assignment只能针对wire使用。

Procedural Assignment针对寄存器使用,值的就是赋值,因为reg可以存值。因此称为过程性(Procedural),赋值之后就结束了。

那为什么还需要blocking和Non-blocking呢?

可能是要处理多个寄存器之间的赋值问题。
CASE 1(https://blog.csdn.net/chief_cf/article/details/52373831):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b <= a;
        c <= b;
    end

​

​

这个的写法可以改成: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c = b;
        b = a;
    end

具体综合成什么电路,就交给综合器。

CASE 2(值交换):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b <= a;
        a <= b;
    end

我不清楚具体综合出的电路是什么样的,但是写法可以改成: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tmp = b;
        b = a;
        a = tmp;
    end

也不需要非阻塞赋值;

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化简建模的方法论(Methodology):
只需要处理wire和reg的assignment即可。
不需要为多个wire之间怎么assign,多个reg之间怎么assign再提供新的机制了。
这样的Methodology最简单。

事实上,可以看到新出的建模方法,无论是SystemC还是Chisel,都没有Non-blocking Assignment的概念。

简单的建模方法论(Methodology)重要的,可以降低学习难度,减少很多实践中的问题。

楼主:
CASE 3: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a <= u&v&w;
        b <= x|y|z;
    end

这种写法提倡拆分成两个always语句块,每个处理一个独立的逻辑: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a = u&v&w;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b = x|y|z;
end

网友:
汗,不清楚具体对应什么电路,就认为自己是对的?电路本身是实际存在的,并不是你代码产生的,我觉得你这么理解不是完全合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比较激进,综合器可以对用户屏蔽易产生错误的细节。请问下你知道吗?能否帮忙提供下综合后的电路结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或者有必须NBA的场景吗?

网友:
我的看法:非阻塞赋值,跟电路的结构息息相关。两个触发器之间传送值时使用,假设有两个触发器,a,b。a被赋予了新的值,但是a输出的旧的值经过一段线网,已经到达b的D端。所以沿到来的时刻,a存新的值,b存a旧的值。b不能存a新的值,因为a新的值还没有达到b的D端。这样的原理正好符合非阻塞赋值的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这个应该是CASE 2:值交换。

Verilog可以在Gate and Switch层进行建模,也可以在RTL层进行建模。
这个NBA应该属于RTL层的概念,因为他使用的是reg这个数据类型,而不是DFF这个结构。

RTL层是一个抽象层次,所以我觉得使用RTL进行建模时,应当尽量使用这个抽象层次的语法结构。
至于如何综合成最终的电路,则交给综合器去做。我认为综合器是可以把CASE 2中的reg tmp给优化掉的。

打一个比方:如果坐在汽车里面,就只需要踩油门就行了。没必要再从底盘上开两个洞,把脚伸下去用脚划拉,还要拖着车,反受其累。
当然,如果Verilog的RTL不是汽车,而是自行车,屁股坐在上面,还是要用脚踩,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这个意思是说,Verilog的RTL确实有必须要NBA来表达的模型。

如果没有NBA,那么Assignment只有两种:用于wire的continous assignment和用于reg的procedural assignment,相当好理解。增加了Non-Blocking Assignment之后就大大的复杂化了。

如果需要把DFF拆开看值的传递,则层次处在Gate and Switch层,这个时候考虑a和b值交换不需要临时变量是何时的。
如果在RTL层,DFF已经被抽象出来了,是一个简单的reg变量。就像物理题里面一个物体被抽象成了一个点,那他的长宽高就不需要再考虑了。

楼主:
找到一个NBA的用途:简化Simulation和Synthesis的难度。

如果没有NBA的概念,若两条赋值语句连续出现,则无法判断这两条语句是否有先后顺序,即这两条赋值语句对应的电路是串联还是并联。

如果存在NBA,则可以通过赋值的类型来区分:
如果是BA,则串联;
如果是NBA,则并联;

当然在不存在NBA概念的情况下,也是可以判断两条语句是否有先后顺序关系:
在所在代码块范围(begin-end)内,检查判断所用到的变量是否存在依赖关系。

这个需要解析语法树,或者对代码做数据流分析。当时做起来可能没那么容易。
也可能只是权衡的问题,不得而知了。

网友:
个人理解,Verilog本身只是“建模”语言。具体到阻塞/非阻塞,只规定了两种赋值语句的行为。所以无论怎么写,仿真器和综合器都不会报错。但是存在两个问题,所描述的行为是否有物理电路与之对应;电路行为在仿真阶段和综合后是否一致。
像是电平敏感always快内使用多个多个非阻塞赋值就没有意义,仿真结果不可信

楼主:
回复 网友C:

> 个人理解,Verilog本身只是“建模”语言。

Verilog是个大杂烩(中性,非贬义),包含了支持验证、综合、测试的语法结构,比如:initial, repeat, forever, task等。

> 具体到阻塞/非阻塞,只规定了两种赋值语句的行为。所以无论怎么写,仿真器和综合器都不会报错。但是存在两个问题,所描述的行为是否有物理电路与之对应;电路行为在仿真阶段和综合后是否一致。

感谢提醒,可能就是与综合后电路一致的原因。Verilog发展历经了好多个版本,有可能是历史原因。

不过,最终要求的不是你建模的电路和综合后的电路一模一样,否则不是要写RTL代码,而是要画版图了。最终的要求是综合后的电路符合RTL描述的模型,行为一致。

RTL是一个抽象的建模层次,而不是物理的建模层次,无法与综合后的电路完全对应:比如+-x÷这些operators都不是使用电路描述的,但综合后却有电路,怎么对应呢?

还有综合器要对RTL的代码做优化,有一些电路不必要的会被优化掉,效率不高的会被优化成更高效的方式。

再有,很多时候使用的是工具提供的库里面的模块,这个是黑盒的,也不清楚里面的电路。

今天发现一个2001版本的新特性,可以佐证我的观点:
​

​

引自:https://www.cnblogs.com/tshell/p/3236476.html

从这个里面可以看到,register不是物理的寄存器(DFF)。而是一个变量数据类型(variable data type).
但是又遗留了明显针对物理寄存器的非阻塞赋值,做的不彻底。NBA增加了学习的难度,进而在使用中也会产生问题。

建模方法(Modeling Methodology)应该尽量简单,把这部分工作放在综合器里面去做更合适。能写综合起的人,都是对电路特性更了解的人,出错的概率更小。

RTL层建模需要的只是对变量赋值(variable assignment),甚至连 连续赋值 和 过程赋值 都不需要区分。这样的区分有助于理解,却不是必须。

> 像是电平敏感always快内使用多个多个非阻塞赋值就没有意义,仿真结果不可信

这个链接里有很多NBA在一个always块内:
https://github.com/alexforencich/verilog-ethernet/blob/master/rtl/arp_64.v

    cache_query_request_ip_reg <= cache_query_request_ip_next;
    outgoing_eth_dest_mac_reg <= outgoing_eth_dest_mac_next;
    outgoing_arp_oper_reg <= outgoing_arp_oper_next;
    outgoing_arp_tha_reg <= outgoing_arp_tha_next;
    outgoing_arp_tpa_reg <= outgoing_arp_tpa_next;

楼主:
回复 网友C:

> 像是电平敏感always快内使用多个多个非阻塞赋值就没有意义,仿真结果不可信
昨天没看清楚,给的例子是边沿敏感。你说的是电平敏感。

其实,“电平敏感”这个词不准确,准确的说法是“电平变化敏感”:

always @(a, b, c)
begin
   if (a) begin
   end
end

这个并不是只在a为1时执行,在a为0时也执行。所以不是对a的高电平敏感,而是对a的电平变化敏感。

always在Verilog里面没有区分,在SystemVerilog里面区分的就比较细。上面的always在SystemVerilog里面应该是always_comb, 而不是always_seq,综合出来是组合电路,里面使用的是wire,而不是reg.

对wire使用非阻塞赋值是不正确的。这也是我为什么说在RTL建模时把NBA这个概念拿掉的原因:理解时容易混淆,使用时容易出错。

网友:
回复 网友D:

   很细致的回复,基本都赞同。只是最后一点,GitHub上的代码是always @(posedge clk)内部,用了多个<=赋值当然没问题,综合后就是一堆DFF。

网友:
回复 网友D:

   至于我说的“没意义”,比如下面代码,a “电平变化敏感” (双沿),首先,想描述的一定是组合逻辑。其次,语义上非阻塞赋值是在当前仿真step之后同时给temp和b赋值,也就是说a值改变触发该always,其第二条在对temp采样时,temp还未更新,所以b始终等于a上一次“变化前”的值。这个“行为”没有任何组合电路与之对应(组合电路没有记忆功能)。
always @(a) begin
  temp <= a;
  b <= temp;
end

至于综合后,b确实是一根wire直接连到a,temp可能被优化掉,但仿真结果与综合不一致。
Verilog非常容易写出仿真与综合行为不一致的电路,所以有很多guideline帮助构建可综合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不存在NBA,可能就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了。
如果不存在NBA,则continuous和procedural assignment都只是简单的使用等号“=”来表示。

1.

  1. always @(a) begin
  2.   temp = a;
  3.   b = temp;
  4. end

这样的写法意思是,如果a变化,则把a的值赋值给temp, 然后在把temp的值赋值给b。
这是简单的组合逻辑,可以化简为:

  1. assign b = a;

2. 如果想让b每次都取a上一次的值,则可以写成:

  1. always @(a) begin
  2.   b = temp;
  3.   temp = a;
  4. end

仿真和综合针对这个写法,不清楚是否一致?

仿真器想必不会出错,综合器如何决定这两条赋值语句能否调换顺序呢?要做数据流分析。
如果两条赋值语句各自的left hand side与对方的right hand side存在关联,或者反过来存在关联的话,就说明存在顺序关系。如果没有,则不存在顺序关系,两条赋值语句可以分开综合。

综合器把这个事情做了以后,就可以把建模人员解放出来,只关心值的传递这个核心问题即可,
而不用考虑仿真时值如何赋值,综合后电路如何赋值,这样的问题。

建模人员保证值传递的逻辑时正确的。仿真器保证仿真的正确性,综合器保证综合出的电路符合模型要求的值传递逻辑。
各司其职,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专业的人做各自专业领域的事,这样可以减少出错。

当然,建模人员了解仿真器和综合器的工作原理是有益的。

回到这个例子上来,如果建模人员考虑的是变量之间的值如何传递,
而不是仿真时什么时候采样,什么时候赋值,出错的可能性就小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