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elay只有两种实现方式?

楼主(2018-09-13):
延时的原理是否只有两种方式:
1. 利用器件(线、们)的物理特性,进行延时;
2. 定时延时:使用高频clk和计数寄存器进行延时;

网友:
xilinx的IO还有专门的延迟部件,可以实现很高精度的输入、输出信号延迟

网友:
你还可以用FIFO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不过FIFO本质上不是延迟(delay),而是事件触发(ev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