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遇到下面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楼主(2018-09-13):
1,对于max_fanout违例 ,遇到这种情况是直接设置成649,还是用其他方式把它的扇出降下来,该怎么做呢?
2.第二种情况可以采用size_cell 的方法来改变,可是这样的话驱动不足,max_transition又会违例,我看到有remove_attribute或者直接设置set_min_capacitance?具体该怎么做呢?

网友:
报告里已经告诉你了,你在那些net上设置了don't touch 工具当然不会解了,还有就是你在综合的时候有没有让工具去解high fanou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clk(stop)和Rst_n一般不都是设置成donnot touch吗?如何让工具去解high fanout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你自己的需求了,如果综合的时候设为don't touch,那综合就不解high fanout,留给APR去解;如果想在综合解,那就去don't touch。rst和clk设don't touch来综合,目的是为了不让综合工具解,留到apr阶段根据物理位置,后端工具用build buffer tree的形式来解。希望有解答你的问题。

网友:
有dont_touch属性在,优化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