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pmos的w=30 l=2,finger=1能不能拆成w=15 l=2 fingers=2的

楼主(2018-09-13):
求助

网友:
一般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电路敏感的话就不能拆

网友:
楼上解释什么叫电路敏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解释一下吧,还没见过不能拆finger的敏感电路

网友:
问电路设计

网友:
finger拆分和schematic不一致以后会造成device自身的sa、sb、sc等参数的变化和前仿不一致,若电路教敏感就会产生偏差,敏感电路需要在schematic上同步修改finger来仿真判断是否合适,不是单纯的total width一致LVS没问题就可以

网友:
可以拆的

网友:
没见过不能拆的情况

网友:
一般是没问题的

网友(2021-07-28):
同意6楼,尽量别拆,要拆也让电路去后仿了再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