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64位系统,启动cdsFinder时只找32位,怎么破?谢谢

楼主(2018-09-13):
在linux命令终端中输入cdsFinder &,想启动Finder,报错如下:“/home/IC617/tools/bin/32bit/cdsFinder: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libelf.so.1:worng ELF class :ELFCLASS64”.查了一下该错误原因,大概是因为是64位linux系统,这个软件是32位的,所以有错误。
但我看/home/IC615/tools/bin/64bit/这个目录下也有cdsFinder,如何让其去64bit目录启动cdsFinder,而不是找32bit目录的cdsFinder去启动,需要在哪里配置下,谢谢

网友:
kanyixia bangzhu jiushi le

网友(2025-02-20):
哈哈哈哈你都知道了为啥不解决 本来我还想建个软链接的 然后发现直接把32位下面那个删了mv cdsFinder cdsFinder.bak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