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万用示波表在变频器分析测量中的应用

楼主(2018-09-13):
万用示波表在变频器分析测量中的应用
通用变频器采用工频交流电整流成直流电,再把直流电逆变成频率、电压都连续可调的三相交流电,即交-直-交方式。所谓“通用”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可以和通用的笼型异步电动机配套使用;二是具有多种可供选择的功能,适用于各种不同性质的负载。

现代脉宽调制PWM变频器的控制电路大都是以微处理器为核心的数字电路,其功能主要是接受各种设定信息和指令,再根据它们的要求形成驱动逆变器工作的PWM信号。

变频器的波形分析测量

万用示波表可用于检测分析变频器逆变(UI)部分的栅极PWM驱动信号,以及输出电压波形。以下以芬兰VACON公司CX系列变频器作为参考。

1)首先将专用的栅极适配器(GS1)连接至示波器的输入通道。再将GS1的3个栅极接头(X9,X11,X13)连接至功率板对应的栅极插槽上。

2)用直流电源给待测功率板和控制板供电,连接示波器至测试点,通过Flukeview4.2监视软件观察U、V、W三相的SPWM波。当DC供电线的电压达到额定值时,IGBT晶闸管的三相上下半桥的栅极电压应为-12V左右,以使IGBT截止。

3)然后运行在0Hz,观察每相上下半桥的SPWM波的调制频率是否正常(对于不同的功率板此频率不同,此板显示为733.7Hz)。

4)调节400V交流电源至给定频率50Hz,观察PWM 输出电压波形,从该波形可以看出纹波比较小输出比较稳定。

5)最后,利用提供的测试报告宏模板自动生成一份极具价值的测试分析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