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OVM里面的这句话,改成UVM的相应的表达,怎么写?

楼主(2018-09-13):
请教OVM里面的这句话,改成UVM的相应的表达,怎么写?
set_config_int("u_tb.u_vir_seqr", "count", -1);

网友:
你可以说一下这个语句的作用吗?

网友:
uvm_config_db#(int)::set(null,"u_tb.u_vir_seqr","cont",-1);
对应的:数据类型;组件指针;相对指针实例的位置;字符;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