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b仿真 双端输出怎么仿?iprobe cmdmprobe diffstbprobe 的区别

楼主(2018-09-13):
对于stb仿真,我一般是用于单端输出的环路中,用iprobe就可以很简单的断开环路进行仿真了。
现在有个双端输入双端输出放大器,我想看下环路增益和相位裕度,进行stb仿真的时候发现iprobe没法同时断开两条环路。

贴吧里面有这个问题,有个回答是用cmdmprobe,我问到别人,又说是用diffstbprobe,我一调出来看了一下,都懵了,都一样啊,双端输入双端输出,到底该用哪个?

另外这三个器件有什么区别?分别用于什么情况?

网友A(2021-12-02):
请叫我雷锋。

Loop Stability Analysis仿真步骤.pdf

网友(点评):
就喜欢这种大佬,二话不说直接甩文件

网友(2024-08-19):
好人一生平安
thanks
好人一生平安,感谢

网友(2019-04-02):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20-08-10):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21-02-23):
请问下单端怎么接呀

网友B(2021-05-06):
CMDM可以通过设置参数,1是CM,-1是DM,而diffstbprobe 可以直接勾选cm or dm, 以前只用过diffstbprobe, 我觉得应该是一样的,只是方式不同

网友(2022-04-29):
引用 网友A:
请叫我雷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叫我雷锋。

谢谢兄弟

网友(2022-07-01):
想问一下楼主知道diffstbprobe的common和differential的testbench是一样的吗?

网友(2022-08-26):
google找到的说法

网友(2022-09-27):
引用 网友A:
请叫我雷锋。

Thx!

网友(2023-04-28):
引用 网友A:
请叫我雷锋。

雷锋

网友(2023-09-14):
引用 网友A:
请叫我雷锋。

雷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叫我雷锋。

救苦救难好哥哥

网友(2023-10-24):
引用 网友A:
请叫我雷锋。

nice!

网友:
引用 网友B:
CMDM可以通过设置参数,1是CM,-1是DM,而diffstbprobe 可以直接勾选cm or dm, 以前只用过diffstbprobe,  ...

你好。请教一下,对于两级全差分运放,dm环是不是从第一级到第二级的,也就是看到p1和p2极点。cm环是第一级,第二级+共模检测和cmfb,所以极点是p1, p2, p3, p4

网友(2023-12-01):
引用 网友A:
请叫我雷锋。

谢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叫我雷锋。

雷锋你好 谢谢雷锋同志

网友(2024-04-07):
引用 网友A:
请叫我雷锋。

雷锋!!!

网友(2024-05-19):
太感谢了,谢谢前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叫我雷锋。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叫我雷锋。

nice

网友(2024-08-20):
引用 网友A:
请叫我雷锋。

非常感谢~~~~~

网友(2024-10-23):
引用 网友A:
请叫我雷锋。

感谢前辈!

网友(2024-11-28):
引用 网友A:
请叫我雷锋。

thanks!!!

网友(2024-12-31):
引用 网友A:
请叫我雷锋。

感谢雷锋

网友: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2025-08-08):
引用 网友A:
请叫我雷锋。

十分感谢~~搜了半天,还没有这个文档说得清楚

网友:
拉神太伟大了

网友(2025-11-03):
引用 网友A:
请叫我雷锋。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叫我雷锋。

taishuail

网友:
谢谢十一楼的活雷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