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_config_db没有作用

楼主(2018-09-14):
我在agent_cfg中设了一个参数。
sequence想参考这个,就用
task body();
...
if (!uvm_confg_db#(int)::get(get_sequencer().get_parent().cfg, "", "bond_option", bond_option)好像拿不到)
    `uvm_fatal(get_full_name(), "Can't get bond_option")
...
endtask: body
为什么?

网友:
我也没看出来,但是一般这种问题比较常见的两个地方是:1,type  2,path

你可以加上uvm 自带的trace config db 的命令看看,不知道有没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