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分析下这个电容倍增电路的原理

楼主(2018-09-14):
最近再项目中遇到一个电路,其拓扑感觉像是一个cap multiplier,但是不知道其原理是怎样的,还请大侠们帮忙推一下,感激不尽。
把一个电容倍增专利附上,大家有时间可以了解下:
5382918(等效电容放大电路).pdf (185.72 KB , 下载次数: 762 )

网友:
个人觉得如果把中间这个A 看做是 OPA (即 理想电压放大器)的话没办法收敛。但是如果把这个A 看做OTA (即理想跨导放大器)那还是可以解的。假设 OTA 输出阻抗无穷大,跨导为gm, 则 vo/vi=(1+sR0C)/(1+s(1+gmR1)R0C, 可以认为 C 被放大了 (1+gmR1)倍,用一个小电容实现了很小的极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啥我算的极点是CR0*(1+gmR1)+R1*C,比你多了一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算的没错,分母是1+sC(gmR0R1+R0+R1)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问一下具体是怎么计算的吗?我怎么都推导不到你说的这个式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刚刚查询了OTA的资料又重新计算了一边,最后能推导出正确的公式了,感谢各位大神的提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按照你的思路推倒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为什么传输函数能看出来电容被等效放大了?

网友:
一个cap multiplier

网友(2020-08-11):
计算等效输入阻抗就可以看出来了

网友C(2021-10-26):
图片正解,楼上分析错了,带歪了

网友(2022-05-07):
我记得有些 LDO的paper中有关于这个的

网友:
首先,你把电路图画错了,下图才是正确的:
22是一个运放,其增益为:A=A0/(1+s/w0), w0=1/(2*pai*f-3dB) 为-3dB带宽,单位增益带宽:fu=A0*f-3dB

对与一定工作频率 f,若满足:f-3dB<<f<<fu, A=A0*W0/s

V-=Vo=A*i*R23
V+=V-+i*R23=(1+A)*i*R23=(1+A0*w0/s)*i*R23=A0*2*pai*f-3dB*i*R23/s=2*pai*fu*i*R23/s=i*1/s*【1/(2*pai*fu*R23)]

等效的寄生电容为:C20=1/(2*pai*fu*R23)

网友(2024-03-07):
引用 网友C:
图片正解,楼上分析错了,带歪了

请问这个结构有参考文献吗?

网友(2025-01-07):
引用 网友C:
图片正解,楼上分析错了,带歪了

这个电路可否具体推导一下电容倍增的计算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