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安装hspice 2016问题?

楼主(2018-09-14):
出现这种问题,怎么解决?
环境变量之类的已经设置好了。
也是安装论坛的步骤做的。

****** HSPICE -- L-2016.06-SP1 win64 (Aug 24 2016) ******
  Copyright (c) 1986 - 2018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oftware and the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are proprietary
  to Synopsys, Inc. This software may only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written license agreement with
  Synopsys, Inc. All other use, reproduction, or distribution of
  this software is strictly prohibited.
  Input File: pwl.sp
  Command line options: C:\synopsys\Hspice_L-2016.06-SP1\WIN64\hspice.com -i pwl.sp -o C:\synopsys\Hspice_L-2016.06-SP1\Demo\hspice\sources\pwl.lis
  lic:
  lic: FLEXlm: v11.2.1
  lic: USER:   junpan               HOSTNAME: DESKTOP-VMFPBRN
  lic: HOSTID: "d46a6a07b37a"       PID:      19492
  lic: Invalid (inconsistent) license key.  The license key and data for the fea
t
  lic: Using FLEXlm license files:
  lic: C:\flexlm\Synopsys.dat
  lic: Unable to checkout (hspice)
  lic:
  lic: Invalid (inconsistent) license key.  The license key and data for the fea
t
  lic: Using FLEXlm license files:
  lic: C:\flexlm\Synopsys.dat
  lic: Unable to checkout (hspicewin)
  lic:
lic: total license checkout elapse time:        0.66(s)

网友A:
license有问题啊。你确认破解成功了?

楼主:
应该是没有,论坛里找的两个破解软件都试过了,一样都不行

网友(2019-01-15):
同问什么原因

网友B(2019-04-11):
Sorry , the crack tools could not support windows 10
It will generate wrong HOSTID , you have to wait the whole new crack tools.
You could re-setup a simulation environment in Win7.

网友(2019-07-21):
not support windows 10

网友C(2020-03-05):
我在安装hspice2016时,运行HSPICE,发现hostid和破解中认得hostid不一致,什么原因?
lic: FLEXlm:v11.2.1
hostid:"000000110"
但是破解中的认得ID是:00000222,我用的是WIN10 64位系统,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rry , the crack tools could not support windows 10
It will generate wrong HOSTID , you have to  ...

请问现在win10版本出来了吗

网友(2020-06-02):
引用 网友A:
license有问题啊。你确认破解成功了?

zhichi, zhichi ,haodongxi

网友(2020-07-02):
引用 网友C:
我在安装hspice2016时,运行HSPICE,发现hostid和破解中认得hostid不一致,什么原因?
lic: FLEXlm:v11.2 ...

我也有同样的情况

我重新制作了license,HostID改成正确的,也还是不行,不知道怎么解决

每次使用前,重新start一下server,还是可以用的,就是不方便

网友(2021-03-26):
See downloadly.ir videos.

网友(2021-08-11):
  lic: 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Feature:       hspic
同问  我也是这个情况

网友:
应该是没有,论坛里找的两个破解软件都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