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Xilinx 多路并行加法器实现

楼主(2018-09-15):
各位好!我刚刚接触FPGA,想咨询一些问题,我想是实现一个   Y=x1+x2+x3+x4...+x499+x500
  500个数相加
想问一下,这个在Xilinx怎么实现,要求是延时尽可能少,有什么什么方法可以实现。谢谢大牛!麻烦说详细一点。

网友:
如果要求仅仅是“延时尽可能少”,那使用fpga就是找对了
首先确定你的时钟快慢,决定你一个加法器有多少个输入,然后多加法器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