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平台怎么收集覆盖率

楼主(2018-09-15):
不知道怎么弄覆盖率

网友:
普通SV TB里怎么收集覆盖率已经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会

网友:
那就去看《SystemVerilog for Verification》绿皮书吧,这不是一两个帖子等说清的

网友:
你看你收集哪种覆盖率,vcs和nc都有自带的软件供你参考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和普通用sv大环境收集覆盖率是一样的

网友:
vcs等EDA工具可以收集条件覆盖率,代码覆盖率等,这个阅读一下vcs的userguide就可以看到具体用法。如果要搜集功能覆盖率,就要看看《SystemVerilog for Verification》绿皮书中关于功能覆盖率的章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