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触发器的疑问

楼主(2018-09-16):
各位前辈,小弟有如下问题请教:
若D触发器的D端数据保持稳定,但是时钟端出现非整数周期的毛刺,那么这个触发器的Q端的数据会发生变化或者是出现不稳定电平吗?

楼主:
在想等啊。。。。。

网友:
如果clock出现glitch(非常短的pulse), 也有可能导致亚状态,

网友:
取决于边沿,因为setup和hold都是根据时钟边沿计算的。如果是过短的脉冲,导致建立保持时间不满足,就会出现不定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若D保持不变是不是就没有建立保持的问题了吗?

网友:
嗯,那就是如前面朋友说的,有毛刺也会不满足寄存器允许的时钟宽度参数,也可能会存在风险。就是说时钟本身的属性不满足,而不是和数据之间的属性。

网友:
数据不动
不代表时钟沿跳变时,D触发器不对数据采样

或者这样讲
只要有时钟沿出现
D触发器就会对输入数据进行采样

网友:
D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时钟就算有毛刺,DFF的输出也不会有变化,不会出现亚稳态。考虑这个问题需要了解DFF的电路结构,而不是简单的时序分析。

网友:
如果数据不变,应该就算时钟有毛刺,输出也不会变。

网友:
不会变化,也不会出亚稳态。

网友:
个人觉得,D端固定,CK来个glitch,Q端不会受影响。

网友:
输出不会变,触发器就是串联的锁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