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 DC扫描仿真

楼主(2018-09-16):
一般在仿真反相器翻转电压时候,参数设置如下。其中x代表MOS管子的长度,我想仿真长度对阈值电压的影响。vdc代表反相器输入电压。。

参数设置

参数设置

得到波形图

仿真图

仿真图

。另一种方法是直接在参数仿真界面同时选择x和vdc两项。也可以得到波形。
问题是是否要选择保留支流工作点选项。在仿DC时,保留直流工作点对结果有什么影响。简而言之,保留直流工作点是什么意思

网友:
选择保留支流工作点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事实上,保留支流工作点是放不出波形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2022-03-31):
是的,DC扫描不出波形,只出来一个DC点

网友(2024-05-22):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