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射频专业面试相关问题以及答案

楼主(2018-07-04):
大家面试射频工程师可能会被问到的问题,附件是我整理出来的答案,希望有所帮助。

1.你做过什么项目?画出原理图,讲述各个器件的意义,描述信号的传输等等。(这个基本每家单位都会问)...

2.画出二端口网络S矩阵框图,并说明每个参数的意义。...

3. dBidBd什么区别?dBdBm什么关系,dBm与电压怎么换算的?没啥说的。...

4.画出smith圆图,指出开路点、短路点、匹配点,并说明阻抗原图与导纳圆图的关系。...

5.一个负载阻抗并联一个电感或电容,怎么在smith圆图求出其输入阻抗?...

6.微带线特性阻抗与哪些因素有关?与线长L有关吗?...

7.写出传输线输入阻抗的表达式,并说明同一传输线上不同两点反射系数的关系。...

8.请画出3dB威尔金森功分器原理图。...

9.请写出单级放大器噪声系数的表达式,多级放大器级联NF又如何?...

10.放大器的增益有哪几种?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11.放大器绝对稳定的条件是什么?请写出表达式。...

12.请问低噪声放大器输入端和输出端匹配原则是什么?阻抗匹配的目的是什么?...

13.低噪声放大器中高频扼流圈的作用是什么?...

14.低噪声放大器的主要性能指标有哪些?...

15.功率放大器的1dB压缩点怎么定义的?IIP3又是指什么?有何意义?...

16.功率放大器有哪几种工作状态?各有什么区别?...

17.请画出一般接收机的系统框图,并说明各个模块的用处。...

18.天线的性能指标有哪些?...

19.天线的极化方式有哪些?请画出半波对称阵子的方向图。...

20.你会使用的微波软件有哪些?测量仪器有哪些?熟练程度如何?...

21.简述抽样定理...

22.频谱仪中的RBW成为分辨率带宽,请解释其定义。...

23.简要说明香农公式。...

24.简述移动通信中的慢衰落含义。...

25.在阻抗圆图上,从源向负载方向移动和从负载向源方向移动,该如何转源图?...

26.在阻抗圆图中,圆图旋转一周,代表多少波长?...

27.天线是无源器件为何有增益?天线的增益和放大器的增益有何不同?...

28.3dB 电桥的两个输出端相位差是多少?...

29.威尔金森功分器,两个输出端口之间为何要加一电阻?不加行不行?...

30.在天线工程中,常把线极化天线分为水平极化和垂直极化,何为水平极化和垂直极化?...

31.常用的射频滤波器有那些?有那些参数?...

32. 隔离器和环行器的作用是什么?...

33. 用微带平行耦合线做的耦器,要使他具有最佳定向性,耦合线长度应为多长?在用微带平行耦合线做的定向耦合器中,信号的传输方向与耦合信号的传输方向有什么关系?...

34. 请说出锁相环电路的基本构成(PLL)。...

35. 什么是相位噪声,相位噪声的单位是什么?...

36. 在锁相环电路中,鉴相频率相同的情况下,随着分频比N的增加,PLL的噪底如何变化?...

37. 芯片资料下载网站哪些网站。...

38. 产品开发流程...

39.数字调制射频信号的峰均比的定义PAR

网友(2018-09-17):
如何才能看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