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助】关于拉扎维P57页辅助定理的应用

楼主(2018-09-16):
本人小白,想问下
1、辅助定理要求线性电路,是不是第三章的单极放大器小信号分析都当做是线性电路,进而求Gm、Rout?(看电阻负载也适用,但其gm不是随输入变化么?)
2、辅助定理适用源跟随器不,若适用,求Gm输出与地短接那不就Rs被短路了么?

网友:
1.外部偏置(大信号)给定之后,gm是近似不变的

2.Rs没有就没有辣,正常的
用GmRout的方法分两步计算出Av,原因就是它在有些情况下可以简化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答,还有些疑问。
1、是不是gm一定就是线性电路?(我们小信号分析是否都视为gm不变?)
2、(1)辅助定理是不就相当于诺顿等效定理?
     (2)能用辅助定理分步骤求一下源跟随器的增益么?

网友A:
1.我理解的是
2.(1)我理解的是
(2)

网友(2019-09-11):
拉扎维书上的小信号模型就是线性电路,而大信号模型是非线性电路。

网友:
小信号模型是对大信号微分获得的,所以在不同大信号情况下得到的小信号参数是不一样的,所以准确来说,大信号只要变动一些小信号等效图的参数就应该改一次,但是这一的话就没法手工计算了

网友(2020-08-04):
看来挺有收获

网友(2021-01-02):
引用 网友A:
1.我理解的是
2.(1)我理解的是
(2)

网友B(2021-07-15):
引用 网友A:
1.我理解的是
2.(1)我理解的是
(2)

GMVIN写成GMVGS可能会更好理解一点吧

网友(2022-12-19):
引用 网友B:
GMVIN写成GMVGS可能会更好理解一点吧

感觉是你说的那样子,Vin和Vgs不一样(S不接地),这里的确切地说是GmV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