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opped opamp中使用的Notch filter的疑问

楼主(2018-09-16):
小弟遇到的问题如下,使用的chopped opamp结构就是折叠的op,如上图所示,按照论文说的加入了采样-保持低通滤波器,保证输出是很干净的,按照论文说的产生了fch和fs两个时钟信号分别控制chop开关和Notch filter,fch=100K。搭建的测试电路如下。C0是弥勒电容,也是一个低通滤波,大概有20pF,Nothc filter中电容有12pF, opamp反向端接的是600mV DC,输出应该是1.2V。但是现在run tran,opamp输出Vi始终在0~3.3V间波动(运放输出饱和),输出也在1.1V~1.3V间变化,把fch频率变快貌似就正常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Nothc filter的延迟太大了??

仿真电路

仿真电路

楼主:
顶一个,希望大神解答一番!

网友:
弥勒电容20pf这么大啊,第二级管子2/1,输出gm不会大,零点还没有修正,是不是位置不好
确定没斩波的时候运放稳定吗?
加快fch变好了,这就不应该:fch越慢,电路越容易工作,fch=0时,就是一个普通无斩波运放。“貌似”变好了不是真的变好了吧

网友:
你的弥勒电容在filter后面?没这么扯吧, 我是不看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op不斩波的时候是稳定的,弥勒电容取20Pf主要也是用来做一个低通滤波器,但是现在op输出VI一直有问题,输出会从2V左右变到3.3V,然后又降到0V,采样-保持滤波器就输出是错的。

网友(点评):
楼主您好,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notch filter会改变我的DC静态工作点,请问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如果解决了能帮忙分享一下这个是如何解决吗?

网友:
你去掉中间的notch filter试试看。

网友B:
几项可以检查:
1. Amplifier gain without choppers

2. Phase of choppers clock (fch). Second and third choppers (in cascode stages) should be 180 degrees out of phase from the first chopper.

3. Notch filter clock (fs) should be the same frequency as chopper clocks, but 90 degree delayed from chopper clock. So chopping ripples on node V1 is smooth out. fs and fch should be larger than input signal frequency.

4. V1 should be sine wave (assuming input is sine wave) with chopping ripples (square waves at higher frequency)

5. Output is smooth sine wave.

网友:
采样-保持低通滤波器,保证输出 干净

楼主:
回复 网友B:

    fs频率不等于fch。。。是个二分频的关系,然后有90度相移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如何保持采样-保持滤波器输出稳定啊?

网友(2019-07-19):
能分享一下这个ppt么?

网友(2021-11-18):
你好,楼主,这个论文的出处是在哪里的哈,能提供一下不?

网友D(2022-05-17):
刚好看到这篇论文。。。是做bandgap reference的吧,lz做出来了吗,效果如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刚好看到这篇论文。。。是做bandgap reference的吧,lz做出来了吗,效果如何

方便提供一下论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方便提供一下论文么?

A Single-Trim CMOS Bandgap Reference with a 3σInaccuracy of ±0.15% from -40°C to 125°C

网友(2022-10-19):
这个是论文,楼主有仿真出来吗?效果怎么样?

A Single Trim CMOS Bandgap Reference With a 3 sigma Inaccuracy of 0.15 From 40C .pdf

网友(2023-01-13):
正好学习一下

网友:
弥勒电容20p,gbw还能有多少呢?我做的chopper bgr,opamp电流1u,miller cap 4p,gbw只有20k,导致psr中频很差。

网友(2023-03-24):
引用 网友B:
几项可以检查:
1. Amplifier gain without choppers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第五项中的曲线光滑是指绝对的光滑吗,我尝试的时候最后的输出曲线会有和fs同频率的小台阶,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F(2024-06-21):
前辈,我现在也在做一个用斩波+notch filter的bg,主要困惑于斩波频率的取值和GBW的关系(notch filter的fs和斩波的fch是二分频这个我已经知道了),我尝试过fch大于GBW、小于GBW的case,发现fch取大的这个case,不仅最后的RC低通滤波面积小了,bg的输出波形的纹波peakTopeak也变小了。
但是我又看论坛说对于BG这种主要考虑低频噪声,更多是fch<GBW,一般是比GBW的一半还要小,来满足运放在该fch内的增益。所以想知道对于+notch filter后,fch的取值还有约束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前辈,我现在也在做一个用斩波+notch filter的bg,主要困惑于斩波频率的取值和GBW的关系(notch filter的fs ...

你确定fch大于GBW后,你放大器的输入端还虚地吗,你仿真一下这种case的VBG温漂呢,我感觉温漂会大

网友H(2024-09-24):
引用 网友G:
你确定fch大于GBW后,你放大器的输入端还虚地吗,你仿真一下这种case的VBG温漂呢,我感觉温漂会大 ...

大哥这种带时钟的温漂怎么仿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哥这种带时钟的温漂怎么仿真啊

仿PSS或者tran,扫描温度

网友(2024-12-16):
论文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
我也要做这个电路,先码住,预感我过两天还会回来看

网友I(2025-05-21):
楼主,您好,我现在也做和你类似的电路,用pstb仿真环路稳定性很差,我是在这个最后共源级的栅端加iprobe断开的,请问你最后有做出了这个电路么,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您好,我现在也做和你类似的电路,用pstb仿真环路稳定性很差,我是在这个最后共源级的栅端加iprobe断 ...

我遇到和你一樣的問題 但我目前的想法是 我加入notch後notch身上的阻抗吃掉我folded第二級的阻抗導致我增益變低 GBW變低 請問您解決了嗎~

网友J(2025-06-25):
您好,请教下这个结构的运放输出怎么调成三角波,我出来的是方波,陷波滤波器没法处理这个就导致输出很难看

网友J:
引用 网友J:
您好,请教下这个结构的运放输出怎么调成三角波,我出来的是方波,陷波滤波器没法处理这个就导致输出很难看 ...

补张图,运放的输出不是对称的三角波,陷波滤波器+rc滤波出来后就感觉有点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项可以检查:
1. Amplifier gain without choppers

佬请教一下,引入notch filter是不是相当于引入了一串RC,这个会对稳定造成影响吧?

这应该比使用片外RC滤波的稳定难搞一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补张图,运放的输出不是对称的三角波,陷波滤波器+rc滤波出来后就感觉有点奇怪
...

这是加了offset的波形?

网友K(2025-11-11):
第一级输出没有电容,给第一级输出加个电容就可以解决问题,这个也可以算是一个稳定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第一级输出没有电容,给第一级输出加个电容就可以解决问题,这个也可以算是一个稳定性的问题 ...

这个方法是想让环路在有无NF情况下都可以看到输出节点的PM补偿电容对吧?
我想请问下,如果环路的稳定性ok,输出节点加这个cap对NF有作用吗?目前我在仿真NF的作用时发现,NF的输出需要settle,如果settle小了,输出的纹波变大;纹波减小,settle又加长。暂时还搞不清楚opamp输出节点处的电容、NF的内部电容和NF输出端电容三者的大小关系。跟您求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