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xi的4kb是什么原因呢?一直没弄明白为啥

楼主(2018-09-16):
如题如题如题

网友:
问题没有看明白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axi的地址不能超过4kb,这个4kb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
你看BURST 最大16个Transfer + Size 最大128BYTE,所以最大不超过16*128=2KB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为什么不直接说2kb,而说4kb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理解可能是因为我们一般最小的一个SLAVE的空间都要划到4KB以上,所以说如果一个AXI命令超过4KB边界,就需要垮SLAVE了,这样总线处理就麻烦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