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erilog缺少一个复合数据类型,如C语言中的结构体

楼主(2018-09-17):
Verilog中的数据类型(Data Type)是分散的,缺少一个复合数据类型:把多个wire, reg组合到一起成为一个新的类型。

如C语言里面的结构体(struct),SystemVerilog已经添加了支持。

struct {
  reg [15:0] opcode;
  reg [23:0] addr;
} IR;

union {
  int I;
  shortreal f;
} N;

如Chisel中的Bundle:

import chisel3._

class GCD extends Module {
  val io = IO(new Bundle {
    val a  = Input(UInt(32.W))
    val b  = Input(UInt(32.W))
    val e  = Input(Bool())
    val z  = Output(UInt(32.W))
    val v  = Output(Bool())
  })
  val x = Reg(UInt(32.W))
  val y = Reg(UInt(32.W))
  when (x > y)   { x := x -% y }
  .otherwise     { y := y -% x }
  when (io.e) { x := io.a; y := io.b }
  io.z := x
  io.v := y === 0.U
}

有一个复合数据结构,即可把Module的input/output参数简化很多。

楼主:
程序 = 数据 + 算法

Module可以通过子模块来简化逻辑的构建;
数据也需要用户使用primitive data type构建data structure来自行定义数据类型,以简化数据的表达。

有这两个方面,即可以组成基本的程序编写语言。在Verilog即为基本的hardware modeling language。
缺少哪一方面都是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