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virtuoso上软件自带自动打孔对应的函数是什么?

楼主(2018-09-17):
如题,想写个简单的功能skill节约时间,但是没查到对应打孔的函数是什么,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知道?

楼主:
leHiCreateVia() or leHiCreateContact()
引用 网友A:

leHiCreateVia(w_windowId)
这个函数只能打开打孔设置界面,其实我想的是里面那个auto选项 能不能有一个函数直接调用输入一个坐标 就可以用自动打孔的那种,或者有没有其他的skill操作能够完成。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就是楼上说的db相关的函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试

楼主(2019-01-04):
hiSetBindKey("Layout" "Shift<Key>`" "myautovia()")

procedure(myautovia()

    hiRegTimer(
    "hiGetCurrentForm()->viaMode->value= \"Auto\"
    hiToggleEnterForm(hiGetCurrentForm() )" 1)
    leHiCreateVia()
    )

网友(2020-04-21):
引用 楼主:
hiSetBindKey("Layout" "Shift`" "myautovia()")

procedure(myautovia()

网友(2024-04-12):
请问楼主后来有实现这个坐标调用自动打孔的功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