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谁推过allen书上关于DNL/INL的表达式吗?请问一个关于单位电容取值的问题

楼主(2018-09-17):
图片为推导过程,求出来INL和DNL的表达式如图片结果所述。问题:式中△C/C表示为容差,怎么由这个得到单位电容的取值呢?

1

1

3

3

2

2

4

4

网友:
根据inl设计指标可从公式9.2-24中解出最大可容许的deltaC/C。pdk文档一般会告诉用户多大的电容对应多大的失配(deltaC/C。根据解得到deltaC/C查表即可得到最小的电容值。
这种假设MSB到MSB-1跳变时INL最大的方法只适用粗略估计。

楼主:
标题

回复 请问deltaC/C和sigmaC/C有换算关系吗?

2# quantus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deltaC/C 就是+-sigmaC/C?但是算出来和仿真出来差距很大。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同pdk文档写法不同,总之你查单位电容的标准差就对了。 这种方法是个粗略估计,架构不同,差异会很大。我个人觉得这个公式的意义是给设计者一个估计单位电容的粗略公式。最好还是通过做模型,跑Monte Carlo看结果。 另外实际上仿真的时候取三个3deltaC/C,或者三个sigma比较保险。具体的你看看Stefan Haenzsche的论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找到论文, 可以发一下他的论文吗?名字也可以,谢谢

网友:
Modelling of capacitor mismatch and non-linearity effects in charge redistribution SAR ADC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看了一下论文,论文上也就给了一个11BIT的测试结果,而且和他算出来的也有偏差。而且,他这个曲线怎么来的好像也没说,没看到他文章中写到有曲线的公式,请问你知道这个曲线的公式吗?

网友A:
图3你看了么?
作者的方法不是算的,而是假定mismatch生成电容阵列,然后通过仿真得到图3的虚线分布的。公式11的分子和分母都是高斯分布,两个高斯分布之商是柯西分布。柯西分布的数值解很难求得。

韩国棒子有一篇论文讲了怎么用泰勒逼近去解这种分布。我个人觉得这么做意义不大。

他的实测结果同图三的虚线对应得很好。 按Allen书上算的实际是最差估计的特例。关于最差估计你可以看看中科院蔺曾金的论文,也就是文献11。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个投机取巧的问题,我根据论文中图三的曲线的坐标近似得到worst case 和 distribution based的曲线方程,然后得出两个曲线的关系,再根据allen书上的表达式和工艺文件的失配参数以及两根曲线的关系得出最小电容,这种方法应该也可以近似得到最小电容吧,只是没有理论推导。感觉allen书上的worst case 的表达式比较好理解一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取巧有点困难,你要注意到x轴是对数坐标。 你根据图3的虚线和工艺mismatch参数一样可以算出电容面积会xx时最大可以获得的分辨率是多少。其实不必迷信allen书上的表达式, 他这个式子也是抄的, 在很多论文里都有,这个表达式不但适用于sar也可以用于current steering。 图3的意义是告诉我们按照文献11的方法去估计会让选取的电容值偏大,建模得到的值会相对准确。建模可以让你对整个系统的理解更深刻。 关于mismatch有大概十几篇,读完就会发现花样都是大同小异,一次性搞明白mismatch比取巧要好 。

实际流片之后,我们发现mismatch只是一方面,寄生,decoupling的影响其实更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1、不太理解您所说的建模是啥意思,我理解的建模应该是有数学表达式的,现在我就是找不到这个数学表达式。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哪里有偏差,文章我也看了不少,但总觉得没有理解到位。我根据worst case对DAC电容DNL和INL进行了计算,△C/C=[(2^N)-1]^0.5*(sigmaC/C)。然后自己用cadence针对5bit的电阻和5bit电容DAC分别做了仿真,发现算出来的sigma值比仿出来的大了差不多1倍。
2、针对您说的流片测试后性能会受寄生和耦合的影响,目前我的SAR ADC也准备要测试了,但是还是对有些地方不理解,因为我做这个不久,也没有人教,所以就向您请教一些问题。
(1)我做的是5bit MSB 电阻和5bit LSB电容混合式DAC结构的SAR ADC(下极板采用),DAC的输出为电容上极板,接在比较器的输入端,我发现比较器输入电容和对地的寄生电容比较大,然后写了一下DAC输出的公式,发现寄生电容会引入增益误差(低五位)和失调误差(高五位)。我的疑问是,DAC的增益误差和失调误差对ADC来说会有什么影响呢?会不会有引入非线性误差?确实这个概念比较模糊,望指教!
(2)假如我的比较器的电源为3.3V,共模电压为1.65V。那么当我的输入电压VIN大于1.65V时,采样到比较器输入端的电压会是1.65-VIN(电路是这么做的),为负电压,并且在比较器输入端会有一个PMOS开关管,这个时候会有耐压和漏电的问题。那么是不是说我的输入电压必须要小于1.65V?

祝假期愉快!

网友:
worstcase 算出来偏大是正常的,你不妨按这个偏大的值去设计,无非损失点速度和面积而已。

数学表达式就是dac的输出电压表达式,具体你参考公式11和16, 建模是说用matlab或者别的工具生成一组服从高斯分布的电容值出来,然后根据公式11去算dac的输出电压,然后求inl dnl。通过对建立好的模型进行仿真,比如跑1000次,你可以知道你设计的adc在一个特定的sigma下,有多大的概率满足设计指标。

建模的时候寄生电容的影响也可以加进去的,具体的参见公式16。

尽量要避免负电压的出现,另外也有文章讲改进开关结构消除负电压出现时的漏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答疑,非常感谢,关于耦合前面关注得少,不太清楚,我再去找点资料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Hi, 请问一下码密度能通过cadence仿真吗?

网友:
cadence里直接跑ramp就可以了,同样精度,码密度法要跑的点太多了。跑码密度法和跑fft的testbench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目前是这样做的,输入ramp,首先将仿真出来的数字code用理想DAC转成模拟信号,然后构建一个理想的台阶信号,用计算器对齐理想信号和实际信号。然后用理想信号减去实际信号得出INL的值,用实际信号移位一个周期后与移位前的信号相减得到DNL的值。然后在做MC。这样对吗?还有就是码密度也是看频谱吗?要跑MC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Verilog-A 导出到csv文件,然后matlab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迷茫,我这样闷头闷脑的搞,越来越多的不懂了,还望您能解惑。
我大概知道码密度是个什么概念,也知道要将结果导入到matlab里面处理,但是关键的是,我不知道要导入什么东西到matlab里面,这个数据能够通过什么仿真得到(您说的testbench和fft的一样,意思是输入一个正弦信号,然后ADC->DAC->得到正弦台阶信号,用这个正弦信号导入matlab里面去?但是这样process和mismatch等信息不就没有包含在这个正弦信号里面啊,也就是说要经过N次MC仿真得到N个这样的正弦信号,然后在导入matlab里面处理吗?),

我在仇云教授的主页里面找了一段码密度的matlab处理程序?但是具体怎么用也是一窍不通?您那有能够直接用的matlab代码吗?

网友:
code density是基本的测试手段,具体的你看看Full-Speed Testing of A/D Converters。把这篇文章上的公式都推一遍你自己就会写code density的代码了。也可以参考美信的CDT代码。

论文没看够就会有很多不懂的,当然看了很多论文还是有很多不会的,比如我个人就是这样。说个笨办法给你吧,从PR Gray的第一篇SAR ADC的论文看起,慢慢你就会了。Yun Chiu主要是做背景校正的,要会很多信号处理的东西才能看得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非常感谢,假期愉快

楼主(2018-10-26):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在SAR ADC中,comparator一定要做offset cancel 吗?因为sar adc中只有一个比较器,即使comparator有offset也没关系吧、只会有失调误差,不会引起非线性误差。

网友:
offset也不是个定值,如果跟输入电压有关,还是有非线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芯片制造出来之后,random offset就确定了啊。而且这个offset与输入无关的

楼主(2019-04-10):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请问您做过高精度的SAR ADC吗?请问校准算法是用什么实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做过高精度的SAR ADC吗?请问校准算法是用什么实现的?

你说的高精度是16比特以上吧
那我没做过,12bit做过,背景校正算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做个电路跑一下看看offset是不是随共模电压漂的

楼主(2019-05-23):
引用 网友A:
你做个电路跑一下看看offset是不是随共模电压漂的

请问你知道C1加在这里是用来干嘛的吗?这个C1加在这里应该会引入大的增益误差吧

网友(2020-03-26):
要好好看看allen的书了  增加点理论基础

网友(2021-07-08):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知道C1加在这里是用来干嘛的吗?这个C1加在这里应该会引入大的增益误差吧
...

C1加和不加影响并不大,加C1的原因是为了补齐二进制

网友(2022-07-21):
引用 网友A:
图3你看了么?
作者的方法不是算的,而是假定mismatch生成电容阵列,然后通过仿真得到图3的虚线分布的。公 ...

有点弄不明白deltaC和sigmaC之间的区别,请问有文献可以详细参照下吗?

网友(2024-06-13):
这些图片在哪里找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