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出现elabrate error

楼主(2018-09-17):
Error   : Unresolved subprogram reference. [VLOGPT-203] [read_hdl]
        : Call to subprogram 'CRC32' in file 'xxxxx.v ' on line 51, column 27.
        : Error encountered during Verilog parsing.
      4'd1: crc_out_vl <= CRC32(crc_flip_in,crc_out_st);

----------------------------------------------------------
我在xxx.v里include了一个文件,文件里定义了CRC32的function。结果在综合的时候出现如上error。应该是定义了CRC32的文件没有被找到吧。 请问该怎么fix这个问题? 怎样include文件?

网友:
首先把含有CRC32函数定义的文件include到你这个调用的文件里,然后在filelist里面用“+incdir+路径”的方式,把路径设置为CRC32函数定义的文件所在的路径,编译以后应该可以找到了。

网友:
link_library有问题,resolve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