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IC5141 APS仿真功能无法使用

楼主(2018-09-17):
软件安装条件: Linux  Redhat 6.9 企业版1) Cadence IC5141 Hotfix版本
2)MMSIM13/14/15 三个版本均尝试过.
3)调用Spectre仿真 OK,但启动APS仿真,无效.
CIW中提示报错如下:

求助高手解答!
感谢.

网友:
尝试过IC617+spectre16和IC5141_USR6+spectre16,都能设置启动APS,界面略有不同,但是可以设置。至于仿真,没尝试过,没有太大的netlist。不知道楼主是仿真过程出错还是开始就出错?看这个warning,楼主应该是这样的:要直接启动ADE,在Setup界面选择High-Performance Simulation Options,在弹出的界面选择APS。然后设置线程数量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另外,如果ADE界面没有Setup->High-performance sumulaiton菜单,那么是由于IC5141版本太旧,更新下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提示,我有按照这个方法设置仿真.但是CPU使用率一直低于100%.按2个CPU核,12个进程设置看.CPU占用率应该会超过1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这个high performance选项的.但实际仿真发现CPU占用率低于100%.多核仿真好像并未开启.

网友:
回复 楼主:
据说软件会按照电路规模自主决定是否启动多线程加速。也就是你即使设置了多线程,但是实际上也不会开启。这个只是听说,不太确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这个可能.感谢,感谢

网友:
膜拜一下大佬们

网友:
5141我记得设置参数-aps就可以了,如果没问题的话,output log里会提示aps enabled。

就算enabled,也可能不超过100%,但是仿真速度会加快,此时log文件里依然会提示aps enabled。

网友(2018-10-18):
Select this option in ADE itself

网友(2021-03-10):
标记一下,谢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