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于RX中比较器的设计分析该从哪方面入手?

楼主(2018-09-17):
如题,对应于USB2.0的RX中的比较器而言,输入信号数据率480Mbps,摆幅从-50mV到800mV,共模电压从-50mV到500mV,这个比较器在设计的时候应该从小信号线性响应就是带宽入手还是要从大信号转换速率(摆率)入手去做啊,比较疑惑,求了解或者做过的大神帮助啊。

网友:
一般是AC couple的,所以输入信号的DC,不重要。分析主要还是小信号,要考虑大信号。不管从哪个入手做出来就行。

网友:
搬个板凳,关注一下。
做过1.1.的,楼主有进展麻烦更新下,谢谢。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