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OM电容

楼主(2018-09-17):
很多代工厂的design rule 中规定了MOM只能用到Mtop-1层,也就是说,芯片的顶层金属如果是六层的话,最多只能用到M5做MOM电容,在MOM电容上不能走其他的线,为什么不能使用顶层金属做MOM电容呢?原因是什么?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
顶层厚 我只是这么理解

网友:
顶层线之间的间距宽,容值太小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保护的作用,封装时候怕会对电容精度有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顶层金属厚,叉指的侧面更大,mom电容主要是侧壁电容,这不是更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虽然它的容值小,但是多一层金属,它的总容值总会増加吧,哪为什么不能用顶层金属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一下,在哪里可以找到详细的相关资料

网友:
插指电容,考虑的是侧壁电容,要综合考虑间距大了之后的电容,用到顶层金属最后电容可能比不用还要小

楼主:
回复 网友D:
Mtop-1的金属使用最小规则进行设计,仅仅顶层金属使用顶层金属的规则进行设计,这样能够保持下面金属形成的电容值不变,而增加顶层金属的电容,总的来说电容值还是增加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T家是最权威的,我查看过设计规则。工艺上允许,但器件模型和PDK不提供而已。
   不提供也很容易理解,PCELL是要做有规律的,顶层金属的规则一般是比较大的,不容易和下面的做成同样的PCELL。

   简单举例,40nm,顶层4倍的金属W/S是0.4u/0.4u,而下面是0.07u/0.07u。要做有规律的PCELL,势必要和上面画的一致,哪总电容反而变小了。

网友:
顶层金属一般有厚薄之分,不管用那种都不会做的和下层金属一样,而且设计规则对顶层金属的宽度要求比较高,不利于做成高精度的器件,一般都把顶层金属做POWERROUTE。

网友:
不能用就不要用啊,那電阻為什麼要放平的放立的不就更好??

网友(2018-10-19):
这个跟工厂那些做process的人,通过无数次的工艺测试确定的。不是自己理想状态a

网友:
顶铝侧壁高度是正常的8倍,但间距也是底层的8倍,所以相同面积插指个数只有底层金属的1/7,单位面积的容值只有底层金属的15%,太小了,不划算,不如用顶铝布线。(4K次铝,30K顶铝,次铝最小宽度间距0.28um,顶铝最小宽度间距2um为例)

网友(2020-11-13):
为啥MOM上不能走其他线啊?因为寄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