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 做layout的时候,两个path自动merge的问题

楼主(2018-09-17):
在ic617中进行全定制的版图绘制,发现有个问题,如果两个path的宽度完全一致并对齐的时候,如果stretch把它们连一起的话,它们会自动merge掉(见图),有时候发现挺不方便的,不知道哪位知道怎么设置一下让它在stretch的时候不自动merge到一起?谢谢!

layout

layout

网友A:
Option ->Edit -> 去掉Auto Merge Wire的勾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搞定了,非常感谢你的回复,当时我自己找了一圈竟然漏掉了

网友B(2020-10-15):
没找到这个Auto Merge Wire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找到这个Auto Merge Wire啊

就在shift+e里面的wire editing部分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在shift+e里面的wire editing部分呐

木有那个选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木有那个选项

第三列从上往下数,第一个打对勾的选项不就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三列从上往下数,第一个打对勾的选项不就是吗

~~~见笑了,整个人都是蒙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Option ->Edit -> 去掉Auto Merge Wire的勾选。

谢谢,我之前也遇到这个问题,但是没管,现在终于从你这儿得到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