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模负反馈工作不稳定

楼主(2018-09-17):
小弟我照着这个电路搭了一个仿真。第一次仿全差分电路。做dc仿真静态工作点没有啥问题,电路工作在合适的
工作区。但是对这个电路电源施加一个瞬间上电的pulse电压,仿真上电过程。发现电路电压不稳定波形如下图所示:

我的schematic如下: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是反馈单路不稳定嘛。
还请有经验的大神指点一二

楼主:
回复 楼主:

   小弟我第一次尝试共模负反馈,还请各位前辈赐教

网友:
你可以加个step试试,看看长时间能稳定吗。
如果能稳定,那么是你的共模电路响应速度的问题。如果不能稳定,那么是你环路相位裕度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step是指一个阶跃波形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共模负反馈环路好像相位裕度不好,stb仿真相位裕度显示nan。  求问我该怎么补偿这个环路。还望指点一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推荐一下好的共模负反馈电路结构

网友:
把你波特图贴出来别人才能给你看清楚,要学怎么问问题,这个电路都还没整明白就想着换别的共模反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这个图里的IRB1做stb仿真得到的波特图如下图

网友:
你就用一个PMOS来当电阻,合适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是换成实际的电阻?因为论文里那个电路用的是PMOS做的。我就搭了一下电路试一试

网友:
你的output看上去是满摆幅的,PMOS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全程正常工作。
你用电阻Res试试呀,也许是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阻我试过了呀,还是不稳定。估计还是反馈环路不稳导致的

网友:
估计是共模反馈的增益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嗯,有可能,我再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