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UPF仿真,为什么在power-off状态下信号不变成“x”

楼主(2018-09-18):
Tool: vcs L-2016.06, NLP模式:vcs -upf ...
UPF代码如下:

set_design_top xristal_chip_tb/inst_dut

  create_power_domain TOP

  create_power_domain SLEEP \
          -elements inst_xristal_top/inst_xristal_mod_demod

  create_supply_port VDD
  create_supply_net VDD -domain TOP
  connect_supply_net VDD -ports VDD

  create_supply_port VSS
  create_supply_net VSS -domain TOP
  create_supply_net VSS -domain SLEEP -reuse
  connect_supply_net VSS -ports VSS

  create_supply_net VDD_SW -domain SLEEP

  create_power_switch sleep_sw \
          -domain SLEEP \
          -input_supply_port {VCCR VDD} \
          -output_supply_port {VCC VDD_SW} \
          -control_port {E inst_xristal_top/inst_xristal_always_on/vcore_onoff_en} \
          -on_state {active VCCR {E}} \
          -off_state {sleep !E}

  map_power_switch sleep_sw \
          -domain SLEEP \
          -lib_cells "HEAD"

  set_isolation sleep_iso_out \
          -domain SLEEP \
          -isolation_power_net VDD \
          -isolation_ground_net VSS \
          -clamp_value 0 \
          -applies_to outputs

  set_isolation_control sleep_iso_out \
          -domain SLEEP \
          -isolation_signal inst_xristal_top/inst_xristal_always_on/reset_b_iso \
          -isolation_sense low \
          -location parent

网友:
信息太少了,下面给你提供一个通常的检查方法

首先检查一下 upf是否加对了, top 是否设置对了。这些没问题之后你可以打开波形看一下你所说的下电的信号所在的power domain的状态。如果显示的on 就查电源,如果所在的domain正常,鼠标点住你认为不正常的信号,上面会显示它的电源,看一下。

楼主:
Thanks for providing useful information.
The issue was because of incomplete UPF file, eg. no power state defin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