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调用pdk中device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8-09-18):
调用pdk中device时,会出现以上的状况,请问需要怎么解决

楼主:
不知道图片为什么不能显示调用device时,版图中显示的是"is a invalid register number. nedd a valid register number

网友:
pdk是51还是61版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pdk和virtuoso都是51的

网友:
是不是调用了需要license的device但没有license

楼主:
现在调用mos的时候会报pcell eval failed,这个是要设置什么吗

网友:
一般不需要设置,再安装一遍PDK库试试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了,谢谢啊

网友(2021-01-08):
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