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模拟小白的问题

楼主(2018-09-18):
拉扎维书上71页

拉扎维书上71页
例3.14,从M2源端看进去的阻抗为什么不是1/(gm+gmb)+RD??

网友:
关注下,,看看有没有直观的解释

网友:
λ=0 沒ro 所以 S端看進去 1/(gm+gmb)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Ro等于0,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不加上漏极上的电阻D

网友:
M2源端往上看到的阻抗约为 1/(gm+gmb)+RD/[(gm+gmb)*ro]
拉扎维 P68,式子3.110

网友:
Rin=△Vin/△Iin
又因为:-△Iin=-gm*△Vin

网友:
如三楼所说,λ=0,所以没有ro。画一下小信号模型,推一下就出来了

楼主:
我用小信号模型也算出了增益,跟书上一样,只是不理解书上直观上的解释

网友:
M2源端往上看到的阻抗约为 1/(gm+gmb)+RD/[(gm+gmb)*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