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Formality使用问题求助

楼主(2018-09-18):
最近在做的一个项目用formality做形式验证的时候总是出现verify无法通过的问题,查看发现都是超时后formality自动退出。analyze_points的结果是:Found 17 Hard Datapath Component Modules
--------------------------------------------------------
These modules contain arithmetic operators that may be
contributing to hard verifications.
Lowering the Design Compiler optimization level for the these
modules may permit verification to succeed.
--------------------------------------------------------

看意思是说降低这些module的优化等级,之前曾经采用过一个做法是把这些path放在一个group里然后把-weight设置的小一点,曾经有几个版本的代码综合后verify可以pass,但跑了很久。最近几个版本的代码又出现这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同样或者类似的问题,究竟是RTL代码本身的问题还是综合的优化策略有问题,或者是formality哪里的设置有问题呢?

楼主:
综合工具用的是DC,做的是RTL code和DC后生成的netlist之间的verification。

网友:
根据提示来看,可能是DC优化的太深了,导致formal比不过,可以在DC里设置svp。别优化那么狠,以通过formal为优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这个svp具体是什么设置?在DC的USERGUIDE里边没找到类似的内容,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置了set_vefification_priority之后问题解决了,十分感谢!

网友(2018-11-18):
这个还是个好东西啊 ,formality的资料还不好找啊

网友B(2023-01-12):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你是对这提示的hard point 进行 set_verification_priority 还是直接 set hdlin_verification_priority "true" ?

网友(2023-11-20):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你是对这提示的hard point 进行 set_verification_priority 还是直接 set hdlin_verification_ ...

先用analyze_points -unverified命令查出来是哪个模块优化的太狠了,
然后在下一次compile_ultra之前,给该模块加上set-v-p命令,
这样就给DC指定了:优先让模块通过verify,而不是重点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