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DR3的驱动电阻为什么标准上面要定义成34欧和40欧?

楼主(2018-09-18):
最近在看DDR3的协议JEDEC79,不明白为什么协议里面IO为什么驱动电阻是34和40欧两个档位,还有ODT的阻值也有好几个档位,就是没有50欧,一般在做匹配的时候,不是采用50欧匹配,来减小反射吗?为什么DDR3搞了个这么奇怪的输出阻抗和ODT阻值?有做DDR的大神能给解释下吗?

网友:
占楼等大神解释,除了反射导致的衰减还有传输损耗?
我的理解是不同的线缆有不同的最优特征阻抗,一般在50欧上下。
大家都要这么做才能保证匹配,规定之后就不变了,即使规定值不是最优值。
USB 2.0是45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可能是兼顾反射和驱动能力,输出电阻为50欧时,驱动能力太弱,所以需要适当减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