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道Verilog笔试题,关于除法器

楼主(2018-09-18):
用Verilog实现下述公式,DA[9:0]*128/500=?,要求:用1个12位加法器和其他必要逻辑,在3个时钟周期内计算出结果,并取整输出,取整误差忽略。
各位前辈,这个问题可以怎样考虑?128,500~512,给出的这几个数字很刻意

网友:
ZHAOYI笔试题,当时转成了137/512,浮点数乘法,瞎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

网友:
就是128/500=0.256 ,然后作浮点的常数乘法就可以啦,为啥要转成138/512=0.26953125,跟原来值的误差有点大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就是说128/500=0.0100 0001 100...; 取( DA[9:5]+DA[9:4]+{DA, 2'b0} ) >>4 这样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错,层主是哪个学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我理解这样跟合理,误差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