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HBM的不同等级对产品可靠性有多大影响?

楼主(2018-09-19):
通常芯片都是以通过2KV为标准,基本就可以卖了,那么什么时候需要4KV甚至8KV的要求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清楚你提及这个话题的主要出发点。但IC的ESD保护设计是有行业共识的,差不多2012年前,业内的IC ESD保护设计要求是HBM达2kV、CDM达500V,而现今执行的是HBM-1kV,CDM-500V。
你说的4kV、8kV应是电子产品系统级的ESD保护设计要求,即system level ESD protection,业内的最低要求是system level HBM-4kV(contact discharge model),而一般的商用电子产品是system level HBM-8kV(contact discharge mode)。